[求助] DRC问题

楼主(2010-02-21):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用的是tsmc的工艺,有没有这样的layer,就是把这个layer加到layout里,那么做drc的时候只检查这个layer内部的drc错误(或者只检查这个layer之外的)?谢谢!

网友:
看你的drc command file有没定义这样的layer....
或者只检查这个layer之外的 --- 一般都会定义这样的cad layer....
或者你可以自己在command file里面定义

楼主:
command file 里好像没有定义,怎么自己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