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斜波补偿的小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1.buck型同步dcdc,本人采用分段斜波补偿的,但是为什么在小占空比的情况下,仿真后,电感电流出现大小波,亚谐波震荡的情况?
2.若改成不分段的,一段的斜波补偿则输出正常,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可能是,补偿得不够。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原因和主管讨论过多次,至今仍不十分明了。小duty时,把分段斜坡补偿去掉,大小波就消失了。

最后的解决办法:增大loop带宽,主要是增大了EA output处的pole,大小波消失。主管认为是loop延迟的问题,但我认为不尽其然。

楼主:
1.环路延时的问题,环路延时太大了,减小环路延时,减小PWM比较器的延时,加快驱动,但是驱动太快的,pad脚的寄生电感引入的GND和VCC的纹波越大。

2.LOOP带宽都有通用的计算经验,增大有可能好。

最终还是拿掉了分段的,进行全程的斜波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