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宏在单独文件中定义,其他文件调用,综合出错

楼主(2010-02-21):
代码风格是一个文件中定义所有的的宏(macro),例如:‘define ADDR_WIDTH 32,其他文件中调用ADDR_WIDTH,仿真没问题,但综合时报告没有定义的宏。
有没有不改代码的好办法呢?

楼主:
没有高手用过宏么?

网友:
`include试试看

网友:
将定义所有的的宏的文件也加到工程中进行综合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OSFET的回复。
我开始就用的这个方法。
我用read_verilog 先把定义了宏的专门文件读入,然后读其他文件。但还是会报所用宏没有定义的信息。

楼上用include的方法,我试了,可以。但需要改代码。

网友:
编译 时要加选项就可以了阿

网友:
单独定义宏的文件如果没有include到工程文件中在仿真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