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FPGA上板测试时候很难定位问题,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0-02-21):
如果仿真做的不全,在FPGA上板测试的时候问题很难解决,大家是怎么做的呢?是不是先花很多时间搭建仿真环境,做足了仿真才上板测试,还是直接上板测试?一般开发一款FPGA需要几个人,一个人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可以用signaltap抓一些关键波形看看,如果逻辑复杂,建议先做eda仿真,仿真后大部分可能是时序问题了,按照器件参数约束好的话,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一般复杂逻辑需要多少人开发呢?就刚毕业一两年的本科生

网友:
我觉得看逻辑的复杂程度吧 像我们这里用FPGA实现的逻辑不算复杂 2,3个人就可以了。

楼主:
做一款FPGA得多长时间啊?要两个月吗?

网友:
我们这逻辑非常复杂,所以都是做eda的,而且很全面验证完才上板,一般2到3个人做3、4个月

网友:
ISE用chipscop
还要将关键信号从端口拉出送给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

网友:
有钱就用硬逻分

网友:
最好先仿真完全了,再上板测试,不然要做重复的工作,很累的

网友:
signal tap II 怎么用呢?有相关中文文档吗?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楼上非常有钱啊!用逻分

网友:
如果仿真做的不全,在FPGA上板测试的时候问题很难解决,大家是怎么做的呢?是不是先花很多时间搭建仿真环境,做足了仿真才上板测试,还是直接上板测试?一般开发一款FPGA需要几个人,一个人就可以了吗?
引用 网友A:

大规模逻辑最好要先把仿真做足,要不然想通过上板时signalttap之类的看波形定位问题
就太恶心了
当然,可以充分的使用寄存器上报,通过查询寄存器的值定位逻辑的问题

网友:
eda上先测好了在上FPGA,FPGA综合调试都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