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限流比较器原理

楼主(2010-02-22):
哪位仁兄有限流比较器的框架和工作原理啊 请指教下啊 有点不清楚啊 !!!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一般采用比例电流镜进行采样后转换成电压信号进行比较
难点就在于比例电流镜,主要是Vds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