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S电容和阱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0-02-22):
请教MOS电容和阱电容的区别

比如用普通的NMOS管做的MOS电容和N阱电容有什么不同,他们相比较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N阱电容就是N阱与栅之间的电容,只有反向积累区和耗尽区,耗尽区电容很小
mos电容正偏时靠得是沟道区反型层构成下极板,此时单位面积电容很大

网友:
比较N阱电容和一个源漏和衬底相接的PMOS电容,似乎没什么不同 , 除了PMOS多两个交叠电容。

正偏时,两者都可工作在积累区。反偏时,两者都可以先工作在耗尽区,接着是反型区。

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网友:
很多工艺已经不提供N阱电容了。

网友(2012-10-19):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一般工艺厂,都是提供N阱电容,而不是PMOS电容,感觉很奇怪.

网友:
如果在很宽的柵电压变化范围,所看到的电容值的范围两种情况下应该是基本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相同电容值出现在不同的柵电压偏置条件下,如果电路工作条件下,MOS始终在反型区(或累积区),两者差别不大,如果有些情况下一般MOS管电容不能确保在反型区,电容值可能会变得很多,这种情况下如果希望看到比较恒定的电容值,用NCAP可能电容值往往变化会小一些。换个角度,也可以认为,两种结构的主要差别是阈值电压不同。应该根据应用环境去选择合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