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norflash到sdram

楼主(2010-02-22):
初学者求教  怎样将norflash代码载到sdram里运行  高人帮助!!!

网友:
启动代码中将代码复制到sdram中 然后跳转呗

网友:
直接复制到sdram中跑

楼主:
本人是菜鸟问的问题比较菜  可我想不明白,地址是怎么处理的,将代码拷贝到sdram那个地址?nor到sdram地址不变吗?麻烦细讲,谢谢了

网友:
芯片内的Bootload些加载一段到内部的SRAM,自己的bootload再加载到SDRAM

网友:
地址自己程序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