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单电源供电隔离PMOS管的作用

楼主(2010-02-22):
单电源供电系统,12V或者19V进板子之后一般都会经过一个PMOS,而在不需要作特殊控制的情况下PMOS是常开的,那这个管子具体起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
发电路图来看看

网友:
可以切断后面的电源

网友:
除了楼上所说的切断电源外,再仔细看看源漏,也有可能是防止电源接反的

网友(2010-07-11):
电脑上一般会这样做吧

网友:
    Show 電路圖
比較好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