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H problem

楼主(2010-02-23):
想请大家帮忙,thanks!
我想请教如果用BCH algorithm (t=4, m=15) 去实现2k nand controoler
error > 4 会不会有uncorrectable 的问题
我模拟的结果, error = 5, 会出现correctable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有没有相关的文件可以参考, 还是我的algorithm 是错的呢?

楼主:
更正一下
我的問題是, 當error > 4 , BCH 會不會undetectable 的情況
我模拟的结果, 当error = 5, 会出现correctable ,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有没有相关的文件可以参考, 还是我的algorithm 是错的呢?

网友:
以前接触过一点bch,对于你的问题
error > 4 bch会不会undetectable
绝对有可能,比如解码全零的数据,bch认为没有错误
对于你的error > t仍然可纠, 觉得与一元4次方程能否求出5个解的问题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