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安装求助

楼主(2010-02-23):
菜鸟问题,请那位大牛帮忙一下
我想在ubutun上安装DC,文件都下好了,也放到了相应的目录下面。我的installer是v2.0。但是我在csh下进入到installer目录以后执行./install.now就会报错“/home/jzhao/eda/synopsys/installer/install_bin/linux/tclsh command not found.
如果我运行./installer-gui, 就跳到了下一个命令行,没有任何反应。
installer文件见里的文件有:install.now,installer,setup.sh以及一个目录install_bin

楼主:
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万分感谢!!!

楼主:
忘了说了 我得ubutun是64位v9.1。是不是因为64位操作系统的原因呢?但我的win7是64位的,可以用32的ubutun吗?

网友:
csh 没装.

用:
apt-get install csh

楼主:
csh 已经装了。
后来搞明白了,在64位的ubutun下 installer 好像运行不了。我删了重装了32位的就可以了。
所有都装好了,license验证也没问题,但运行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时又出现错误:
14:54:13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4:54:13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4:54:13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14:54:13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要被折腾死了。重起一下貌似运行lmgrd没有问题了。但是运行dc的时候还是说invalid
host. 做license的时候我把电脑名改成了ubutun。那位大牛来救小弟一把吧

17:04:39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17:04:39 (snpslmd)
17:04:39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7:04:39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47323
17:04:39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CADABRA  EPIC  ISE-TCADd  TE_CATS  adalmd  anagram  archprod  avantd  chrysalisd  everest  hscd  innologd  la_dmon  leda  metasoftd  nassd  numeritchd  saber_dmn  sandwork  sigmacd  slat  snpsOEM1  snpsOEM2  snpsOEM3  snpsOEM4  snpsOEM5  snpsOEM6  snpsOEM7  snpsOEM8  snpsOEM9  ssilmd  synopsysd  tmald  vcsd
17:04:39 (snpslmd) ------------------------------------------------------------------
17:04:39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7:04:39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7:04:39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7:04:39 (snpslmd) ------------------------------------------------------------------
root@ubuntu:/usr/synopsys/B-2008.09/bin#
root@ubuntu:/usr/synopsys/B-2008.09/bin# ./design_vision
grep: /etc/redhat-releas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7:05:06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17:05:06 (snpslmd) DENIED: "Design-Vision" root@ubuntu  (Invalid host. (-9,333))
17:05:06 (snpslmd) DENIED: "Design-Analyzer" root@ubuntu  (Invalid host. (-9,333))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machine. (SEC-10)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 (DCSH-10)

网友(2010-07-03):
回复 楼主:
i meet the same question!

网友:
“/home/jzhao/eda/synopsys/installer/install_bin/linux/tclsh command not found
已经很清楚了,你没有tclsh这个文件

网友:
1. 我的建議是, 安裝在RHEL或者CentOS上頭, 比較不會出現你所提的問題
2. 你可以先確認是否是因為SELinux開啟的關係, 進而阻擋了一些library的存取?
3. 關於invalid host的問題, 請先確認hostname以及MAC address是否與你所運行的機器一致?!

网友(2012-03-28):
回复 网友A:

    不是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那个路径及内容都是存在的

网友(2013-02-20):
回复 楼主:
You need to install ia-32libs and if the problem still persists, ia32-libs-multiarch.
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ia32-libs-multiarch

cite from"http://forcecore.tistory.com/m/post/view/id/1252"

网友:
回复 楼主:

By the way, it works for me after installing those packages.

网友(2014-03-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DC版本,你的安装文档发出来,看看!

网友:
安装文件有问题??

网友(2015-02-27):
在redhat等推荐系统上装。

网友:
换个系统吧,要是想做工程的话

网友(2015-09-10):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i meet the same question

网友(2016-05-23):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应该不是64位的问题吧?? 现在还么解决

网友(2017-07-03):
各位LEDA都是在哪了下的,能不能给个能用的链接

网友(2025-10-13):
到底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