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序列检测电路用状态机实现还是用移位寄存器实现比较好?

楼主(2010-02-23):
序列检测电路用状态机实现还是用移位寄存器实现比较好?
如果用状态机跟外部交流的就是一个状态
用移位寄存器跟外边交流的是移位寄存器的值,好像连线会多一点
问一下大侠们到底哪种做法更好呢?

网友:
个人认为以为寄存器

网友:
短的用寄存器,长的用FSM

网友:
使用FSM时,试用于ASIC的实现,那样可以更省寄存器和资源,但是在fpga中寄存器和LUT结构估计这个优势是体现不出来的

网友:
用FSM省资源,费心。
用reg省心,费资源。
看看哪个是主要矛盾。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0-05-18):
那个,FSM是什么?

网友:
不明白FSM是怎么省资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来个详细的讲解嘛,呵呵。常用FSM,但资源方面考虑的不太多。

网友:
比如长度为10的序列,移位寄存器要用10个,而用FSM一般少于10个,可以省资源,但是状态机的书写稍复杂(也不是多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使用FSM好点,有寄存器  如果规模大的话  reg  经常会不够用,很耗费资源

网友(2010-08-09):
回复 网友A:
很受用

网友:
FPGA中寄存器资源多,适合用寄存器吧

网友:
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当检测位数比较多的时候,用状态机实现的话综合出来的电路确实要小一些!

网友:
连线不是问题,两种方式都可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移位寄存器可以应付高速的需求,其实意味寄存器可以看做是one-hot的状态机

网友:
我更倾向于用F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