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过lattice pld的请进,关于PLD格式文件问题

楼主(2010-02-23):
请帮忙看以下下面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这个程序文件格式后缀是PLD,用的器件是lattice的gal16v8,实在是搞不懂下面的程序要实现什么功能,请教以前做过相关内容的指教一下,多谢

PLD16V8
手轮接口-2004-11-15

CLK  PA   PB   JSRD   N1  N2  N3  N4   DG  GND
OE   DIR  PLUS JSRDO  RDY A1  B1  A2   B2  VCC

A1 :=  PA
A2 :=  A1
B1 :=  PB
B2 :=  B1

JSRDO :=  /JSRD *  B2  * /DIR    ;锁存
        +  /JSRD *  B1  * /DIR
        +  /JSRD * /A2  * /DIR
        +  /JSRD *  A1  * /DIR

RDY :=  JSRDO                    ;就绪

DIR := /B2 * /B1 * /A2 *  A1      ;1
     ;+ /B2 *  B1 *  A2 *  A1      ;7
     ;+  B2 *  B1 *  A2 * /A1      ;E
      +  B2 * /B1 * /A2 * /A1      ;8

PLUS:= /B2 *  B1 * /A2 * /A1      ;4
      ;+ B2 *  B1 * /A2 *  A1      ;D
      ;+ B2 * /B1 *  A2 *  A1      ;B
      + /B2 * /B1 *  A2 * /A1      ;2
      +  DIR              ;1+7+E+8

DESCRIPTION

网友(2010-04-30):
CLK PA PB JSRD N1 N2 N3 N4 DG GND
OE DIR PLUS JSRDO RDY A1 B1 A2 B2 VCC

为管脚名称定义从左到右为第1,2,。。。。10,11。。。。。20

A1 := PA
A2 := A1
B1 := PB
B2 := B1

;以上将右边的管脚通过GAL连接到左边

JSRDO := /JSRD * B2 * /DIR ;锁存
           + /JSRD * B1 * /DIR
           + /JSRD * /A2 * /DIR
           + /JSRD * A1 * /DIR

;以上"/"表示"取反","*"表示"与","+"表示"或",";"表示其后为注释,下同

RDY := JSRDO ;就绪
DIR := /B2 * /B1 * /A2 * A1 ;1
         ;+ /B2 * B1 * A2 * A1 ;7
         ;+ B2 * B1 * A2 * /A1 ;E
         + B2 * /B1 * /A2 * /A1 ;8
PLUS:= /B2 * B1 * /A2 * /A1 ;4
         ;+ B2 * B1 * /A2 * A1 ;D
         ;+ B2 * /B1 * A2 * A1 ;B
          + /B2 * /B1 * A2 * /A1 ;2
         + DIR ;1+7+E+8
DESCRIPTION

网友(2010-06-08):
FM软件的使用
FM(Fast Map)是GAL逻辑的设计开发软件,该软件可以接受对GAL20V8/A/B和GAL16V8/B的逻辑设计。
1) GAL设计源文件的准备
使用FM软件前,先要准备好GAL设计源文件。下面是教学计算机中V67(GAL20V8)芯片逻辑功能的设计源文件。教学计算机使用的其它GAL20V8芯片逻辑功能的设计源文件参见附录。
GAL20V8                                ;--Line 1--
STR(GAL1 20V8-25) 1994.1     ;--Line 2--
Generate Program Status Word ;--Line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Line 4--
CLK SST2 SST1 SST0 IB7 IB6 IB5 IB4 Cy ZR OV GND ;--Line i--
OE F3 NC NC C Z V S RAM0 RAM3 Q0 VCC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C:= /SST2 * /SST1 * /SST0 * C                     ;0->C  --Line j--
      +/SST2 * /SST1 * SST0 * Cy                  ;1->Cy
      +/SST2 * SST1 * /SST0 * IB7                ;2->IB7
                                                                 ;3->0
      +SST2 * /SST1 * /SST0                         ;4->1
      +SST2 * /SST1 * SST0 * RAM0              ;5->RAM0
      +SST2 * SST1 * /SST0 * RAM3              ;6->RAM3
      +SST2 * SST1 * SST0 * Q0                  ;7->Q0
Z:= /SST2 * /SST1 * /SST0 * Z                 ;0->Z
      +/SST2 * /SST1 * SST0 * ZR              ;1->ZR(F=0)
      +/SST2 * SST1 * /SST0 * IB6             ;2->IB6
      +/SST2 * SST1 * SST0 * Z                 ;3->Z
      +SST2 * Z                                          ;4-7->Z
V:= /SST2 * /SST1 * /SST0 * V                 ;0->V
      +/SST2 * /SST1 * SST0 * OV             ;1->OV
      +/SST2 * SST1 * /SST0 * IB5             ;2->IB5
      +/SST2 * SST1 * SST0 * V                 ;3->V
      +SST2 * V                                        ;4-7->V
S:= /SST2 * /SST1 * /SST0 * S              ;0->S
     +/SST2 * /SST1 * SST0 * F3             ;1->F3
     +/SST2 * SST1 * /SST0 * IB4           ;2->IB4
     +/SST2 * SST1 * SST0 * S               ;3->S
     +SST2 * S                                      ;4-7->S
DESCRIPTION                                                        ;--Line k--

A) 源程序文件编写的格式
编写源程序文件可以用任何文本 (ASCII码)编辑软件编写,文件的扩展名应为“.PLD”。
源程序文件的格式为(见例子):
第1行:器件型号,必须起始于第一行,必须用大写字母,如GAL20V8。
第2行:标题
第3行:设计者姓名,日期等说明
第4行:电子标签
第i行开始:引脚名表,可占用多行。
第j行开始:逻辑表达式,可占用多行
第k行开始:程序描述,DESCRIPTION是描述关键字,不可少,必须用大写字母。以后的文字将被FM程序认为注释而忽略,最后以END(可省略)结束。
注意:
    l 第1行到第4行各功能的位置不能改变,也不能加入回车符,第2-4行的内容由设计者决定。
    l 关键字“DESCRIPTION”所在行后面不能跟任何描述。
    l 注释使用“;”开始,可在任意位置添加,但单独起始一行的注释只能在第4行后添加。
    l FM软件对大小写字符敏感。
    l 一个GAL设计源文件最多只能有200行,超过200行的部分将被FM程序忽略。
B) GAL器件型号标志
对GAL16V8、GAL16V8A器件可以使用GAL16V8,对GAL20V8、GAL20V8A器件可以使用GAL20V8
C) 引脚名表
从1号管脚开始至最后一个管脚,其中未用管脚命名为NC,电源命名为Vcc,地线命名为GND,其余引脚可以自行命名,但长度不能超过8个字符。引脚名之间用空格、制表符、回车符、“Form feeds”符分隔,一行写不下可写到第二行。
D) 源程序文件的逻辑表达式格式
表达式可以有下列三种格式:
    SYMBOL=EXPRESSION
    SYMBOL:=EXPRESSION
    SYMBOL.OE=EXPRESSION
其中SYMBOL是输出引脚符号名,允许加前缀“/”表示逻辑反。EXPRESSION是逻辑公式,是以逻辑运算符隔开的引脚符号序列。OE表示输出允许。
格式一指由符号名指定的输出引脚总是取表达式的当前逻辑值,即组合逻辑公式。
格式二指只有在时钟上升沿,才把表达式的值赋给输出脚,之后输出脚保持此状态,直到下一个时钟上升沿到来。即时序逻辑公式。
格式三指当表达式的结果为真(1)时,由符号名指定的输出脚才输出有效电平,否则保持高阻态。这种方式只允许表达式包含一个乘积项,即只能由‘与’和‘非’两种运算组成,这是由GAL器件的结构决定的。
E) 源程序文件逻辑公式中的逻辑运算符
逻辑公式可以含有下列三种逻辑运算符:与‘*’、或‘+’、非‘/’。逻辑表达式必须采用与-或(积-和)形式。
由于GAL硬件结构的限制,表达式中的或运算符不应多8个(有三态控制的应小于8个),参加与运算的引脚不应多于16个 (对16V8) 或20个 (对20V8)。表达式中不得有任何括号,FM不对表达式进行任何化简。
如果对某个引脚进行了三态输出控制,那么全部引脚的输出表达式中最多只能有七个或项,并且须列出全部输出引脚的三态控制逻辑。无须三态控制的引脚可用Vcc作为控制逻辑。
如:实现组合逻辑X=A+B+C+/D的FM表达式可以写成:
          X=A+B+C+/D

         /X=/A*/B*/C*D
实现组合逻辑Y=/(E+F+G+H),且输出有效与否由逻辑关系I*J*/K决定,FM表达式可以写成:
         /Y=E+F+G+H
         Y.OE=I*J*/K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GAL结构上的特殊性,有时某些合法的表达式会产生编译错误,这时应该通过阅读GAL器件手册或调换某些引脚来解决。
F) GAL的引脚表中引脚名的极性、逻辑方程中符号名的极性、输出有效电平的高低和输出反馈项的极性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引脚表极性

逻辑方程极性

输出有效电平

输出反馈项极性

/X
/X

H

/X

/X

L

/X

/X

L

H

2) FM的使用方法,编译源程序文件
A) 在命令行提示符下键入FM并回车,或双击FM程序,屏幕上将出现键入输入文件名的提示:
    Please enter file name ( .PLD ASSUMED )
B) 键入已准备好的GAL设计源文件名(可省略PLD后缀)并回车后,FM将自动检查源文件格式,检查通过后屏幕上将出现菜单并提示键入相应的选择项 (数字键1-5)。
    FastMap Menu -- Current Source File -> V67.PLD

        1) Create Document File  (source plus pinout)
        2) Create Fuse plot File (human readable fuse map)
        3) Create Jedec File     (programmer fuse map)
        4) Get a new Source File
        5) Exit from FastMap

    Please enter number corresponding to desired operation
其中V67.PLD为输入的源文件名,1-5项为:
    第一项为建立列表文件操作,将产生后缀为LST的列表文件。
    第二项为建立熔丝图文件操作,将产生后缀为PLT的熔丝图文件。
    第三项为建立JEDEC文件操作,将产生后缀为JED的JEDEC文件。
    第四项为读入一个新的源文件。
    第五项为退出FM操作。
列表文件和熔丝图文件可供核对参考.JED文件并将用来完成编程。如果源程序中含有语法错误或存在结构冲突等问题,FM将指出。出错时可用Ctrl-Break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