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验证的起点应该是代码没有语法错误吗?

楼主(2010-02-23):
刚入验证这一行,迷茫。
现在在验证一个有4种传输模式的小模块。只有一种模式能工作,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设计者就把它丢出来做验证是不对的。
我认为这只能算是协助调试。

请问大家都是从这时开始做验证吗?

楼主:
木有人回答。
是不是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一样啊?
看贴的大侠们,你们那里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一般按照流程,会在设计人员完成自测(UT)后,在进入IT 环节。如果UT 通过,自然不会有编译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时,任务比较紧,没有完成UT 测试的代码,也会进入到IT 环节,当然,这样会给验证带来很大的工作量,因为,IT 环境发现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不过,有些项目上的事情,还是要以河蟹为主。

楼主:
谢谢birdshanshan兄。
我发现错误之后designer就在我的电脑上修改,挺耽误事的。
以后让他用我的vncviewer 编号访问。
我家以前在海边,总吃海蟹,哈哈。

网友:
恩,我们跟3楼差不多,一般都是等设计人员自测完成后才拿过来做随机验证。
但也有的时候,项目时间特别紧张,验证人员和设计人员就同步进行,验证人员参与设计计划的制定,参与针对算法本身的验证(如果有复杂的算法,用c验证),然后在设计人员开始设计时,完成一个小功能块,就针对这部分功能进行验证,最好完成设计时,就基本保证没有什么BUG了,再针对整个模块进行验证,很节约开发时间的。

网友:
這樣的 code 丟出來給 verification team 驗證
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建議 module 裡的 direct test 要 designer 自己做
Bug tracking system 的 log 要讓所有的 design 和 verfication 的member(包含 leader)  都看得到
人總要臉吧!

网友:
同意chungyuan .最好有个design的checklist.

网友:
工作流程应该是:

  测试工程师建好仿真环境和测试向量;
  跑仿真;
  发现设计错误,写BUG REPORT。

  DESIGNER收到BUG REPORT,CHECK OUT仿真环境和测试向量,自行跑仿真,DEBUG,修正错误,直到仿真通过。然后,将修正过程记录在BUG REPORT里。

 测试工程师CHECK OUT 新的设计,跑仿真,如果通过,CLOSE该BUG REPORT。

你应该建好仿真环境,让设计者在他自己的账户里跑你的测试,并自行修改设计。而不是总在你的终端前干扰你的工作。
你要跟你的主管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