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路

楼主(2010-02-23):
还是不知道buck电路的lc参数该怎么配置~始终无法达到要求~请各位指导一哈啊~无比感谢!目前电路要求是占空比是可变的。

网友:
發你的線路圖過來看看,不然怎么給你建議???
email: allen-leon@163.com
我做過一些Buck電路。

网友:
你的线路呢?

楼主:
sorry,前段时间没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