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313的SGMII调试

楼主(2010-02-23):
最近调试MPC8313的SGMII通讯
硬件上通过eTSEC1的SGMII口与外部的PHY连接;CPU测的SGMII时钟正确;
可以通过MDIO对PHY进行各种操作,PHY也能发出正确的握手信号,但是CPU侧就是发不出东西来。
配置字以及SGMII MODE REGISTER 的设置也按照DATASHEET进行了。
有人进行过类型调试的能否帮忙解答下原因。
在问一小问题,怎么确定SGMII时钟的PLL锁定了?

楼主:
在线等呀.偶是个小硬件人员,协助驱动调试,看他急的上火..

网友(2011-10-28):
楼主  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我用rmii接口 也是一头雾水啊 看了你的问题才有点儿启发

网友:
SGMII  可以和光纤模块通信的。

网友:
兄弟,建议去看一下FREESCALE的有一份应用手册:AN3869!谢谢!有什么问题,欢迎讨论,QQ:6385568!

网友(2011-12-28):
记得查下你芯片的版本号和芯片的纠错手册,我记得有个版本的硅片SGMII有问题的

网友(2012-02-24):
TSEC用RGMII的100M,phy配置比较普遍。

网友(2015-02-14):
回复 楼主:

   请问,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请查看一下状态寄存器,时钟是否锁定,有些时候时钟质量差也会导致无法发出。

网友(2015-03-31):
检查mac和phy两端连接的状态寄存器信息,确定是否异常,有的phy支持mac和phy之间使用loopback,可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