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快速准确判断并计算复杂电路中的零点?

楼主(2010-02-23):
问题很弱智,但是,在下真的是不理解这个零点在电路中的存在方式
如果是做传输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就算了,那东西给个复杂电路要算死了

网友A:
从a点到b点存在2个通路,且他们的相位相反,则会出现零点。

网友:
通常,RC 串联产生零点
并联产生极点
例如,弥勒补偿时,与弥勒电容串联电阻会产生零点,有的在运放的输出端串联RC到地,也产生零点

2楼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有的LDO就是用这种方式产生零点的

网友:
快通路和慢通路信号相加也会有零点,比如电流源负载的低阻端。

网友:
我觉得通过推一下传函也是一种方法,传说中的直觉不是一下子培养出来的吧2

网友:
有时还是推导的好吧。

网友B:
素酱紫滴:
对于结构不像Opamp那么简单的电路来说,一般的零极点分析办法是“Domain-Pole Approximation”,在这个方法中分析极点时用:“Zero-Value Time Constant Analysis”也叫做“open-circuit time-constant analysis”;分析零点时用“short-circuit time-constant analysis”。这个方法的介绍你在Google上一搜就一大堆资料,我就不在这骗信元啦。
如果你找不到,就下载Paul R. Gray大仙的名著:《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其中的第7章,第三节:7.3 Multistage Amplifier Frequency Response 有一个粗略的介绍,给我们模拟电路设计工程师用足够了。

网友:
素酱紫滴:
对于结构不像Opamp那么简单的电路来说,一般的零极点分析办法是“Domain-Pole Approximation”,在这个方法中分析极点时用:“Zero-Value Time Constant Analysis”也叫做“open-circuit time-constant  ...
引用 网友B:

谢谢 下去看看

网友(2014-10-15):
多谢,还是找这样更加专业的书读一下才能理解

网友C:
信号经过两条路输出,一条路同性,另一条路反性,就会产生右半平面的零点,减缓增益下降,加快相位下降,大大减少相位余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萌萌哥的回答

网友(2018-11-15):
谢谢分享,复杂电路还是只能有一个感性的零极点的分析吧,抓住主要极点零点就行

网友(2021-09-14):
引用 网友C:
信号经过两条路输出,一条路同性,另一条路反性,就会产生右半平面的零点,减缓增益下降,加快相位下降,大 ...

可以理解成信号可以从另一条通路到达输出端,这条通路的电流和主通路的电流刚好抵消,导致输出电流为零,就会产生一个零点。

网友(2024-10-20):
引用 网友A:
从a点到b点存在2个通路,且他们的相位相反,则会出现零点。

学习了

网友(2025-01-21):
引用 网友B:
素酱紫滴:
对于结构不像Opamp那么简单的电路来说,一般的零极点分析办法是“Domain-Pole Approximation” ...

来考古了
感谢大佬

网友(2025-07-22):
引用 网友B:
素酱紫滴:
对于结构不像Opamp那么简单的电路来说,一般的零极点分析办法是“Domain-Pole Approximation” ...

根据Gray的书,你关于short-circuit time constant的说法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