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比较器的速度

楼主(2010-02-24):
请教各位,我想提高比较器的速度。通过提高输出级的电流,效果不明显,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
比较器可以认为是一个开环运放,提高速度,就要提高带宽。
或者使用正反馈比较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I think you need a high speed latch type comparator which usually was used in ADC. This type of comparator can output comparison result within 2ns for 0.18um & 0.13um process.

楼主:
so could you give me some detail information on high speed latch type comparator? Thx

网友:
请参考allen专门讲比较器的那一章,详细的设计参考Jacob Baker《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

网友:
加上输出级没用,要加大输入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latch comparator吧
Johns & Martin里面有讲
或者razavi的论文Design Techniques for High-speed, High-Resolution Comparators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27. NO. 12. DECEMBER 1992

网友:
分階段比較?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2010-04-18):
一般若要提高速度,出提高各级电流外,还应当减小各级管子的尺寸特别是长度L,另外就是使用Latch type的比较器,如本附件所示结构。

网友:
需要pre-amplifier+latch,Allen书中有讲。

网友:
I think you should know which field the comparator is used.
continuous time comparator or discrete comparator.
But for all the comparator,the preamp is preferrable to increase speed with very little price.

网友(2010-10-29):
offset can be cancelled easily in D.T. type comparators

网友(2010-12-27):
Allen书上说的latch的速度并不快呀,但是从前仿的结果看速度还是蛮快的,不知道做出来会怎样

网友:
使用再生比较器提高速度

网友(2011-02-22):
比较器的带宽和摆率可以影响响应上升时间;另外增大增益和减小失调对速度也有影响啊,可以减小延迟;而且在第一级输出的两端加上个二极管也是一种方法,等等。。。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1-06-19):
You give me lots of ideal,Thanks!

网友(2014-10-14):
回复 楼主:

   more power , more band width to improve comparator speed

网友(2015-03-27):
学习各位的解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加整体偏执电流一定会有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只能加输出级的偏执电流是没用的,虽然电流大了,但是你的速度不是摆率受限是没什么效果的,因为带宽没有改变!
电流变大会让输出阻抗变小,主极点向低频移动,但是增益也下降了,带宽可以认为是不变的!

网友:
对于latch comparator的速度只跟管子的ft有直接关系,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尽量减少寄生电容,然后用最快的管子。但是如果你必须要求要连续时间的比较器的话,只能用开环运放,因为latch需要一个clock,只能在特定时候进行比较

网友:
   能不能具体讲讲在时钟边沿到来使比较器开始处于比较状态到一个稳定的足够高的比较结果可以在缓冲端输出这中间要经历哪些时间段?分别被那些管子限制?是小信号带宽还是大信号摆率限制速度?

网友(2015-10-15):
同求,比较器用的是常见的preamplifier+LATCH,现在后仿下SS corner的延迟有460ps,有什么好的办法减小延迟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为什么提高速度就要提高带宽呢?速度、精度、带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
因为带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