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很简单的仿真

源代码中定义了`define DEL 1

tb中定义了`define DEL 10

都是用来实现延时的

modelsim编译后提示:
# ** Warning: F:/FIFO/syn_tb.v(1): [TMREN] - Redefinition of macro: DEL.

是不是2个模块不能定义相同的宏名?如果相同了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过呢?

网友:
重复定义的宏,貌似后来定义的会覆盖先前的吧。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的定义。
最好是用一个头文件统一定义宏,再在要使用的源文件中包含这个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