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感电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对于BUCK电路来说,如果负载电流大概在几个uA到几十个uA,如何才能做到精确的电流采样,或者是控制峰值电流的电路,大侠来说下,如果有论文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负载这么小,应该工作在burst模式下。每次开关期间的电感电流还是会比较大。的

网友:
这么小,精确采样有难度啊

网友:
做不到,全市噪声

网友:
是比较困难

网友:
对于BUCK电路来说,如果负载电流大概在几个uA到几十个uA,如何才能做到精确的电流采样,或者是控制峰值电流的电路,大侠来说下,如果有论文就更好了..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采用同步整流,且工作在CCM模式下,峰值电流至少也有几百mA吧,采样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在峰值电流模式下,就是空载也会不会存在采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