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tenna violation problem

楼主(2010-02-24):
大家好!

我现在用chartered 0.35um工艺做一个design。后端设计时碰到了antenna violation 的问题。具体情况是:

1 我用的Astro进行布局布线,用hercules做DRC check。
2 在Astro中我已经clean 了antenna violation。可在hercules报出了一些antenna violations。 这些violations 在Astro中看不到。
3 我想问下在Astro 中看不到这些antenna violations,如何进行fix呢?

谢谢了。

网友:
用Virtuoso,laker之类的工具修啊

网友:
额,如果你非要在astro中修,那么请参考hercules报出的数值,在相关路径上加够足够多的diode,ok。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antena问题。如果是与IP有关的antena ,check一下你的IP端口的clf文件里的antena参数是否齐全或者正确。
astro做antena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internal的方式,即依靠clf里的参数进行检查
一种是用hercules检查出来的值反标回去再修。
后者还是需要依靠比较精确的clf,否则还是不准。
三楼太傻。

网友:
日。我说的明明是最简单的办法,鄙视楼上

网友:
探讨问题,对事不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