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ser机trim一个芯片,trim一次的费用平均要多少啊,需要一毛钱吗?谢谢!

楼主(2010-02-24):
想trimming一个osc的控制电流,来达到较精准的频率,如果打算流片后一个芯片裸片测一次频率,然后用了laser机trim一次metal 3。
laser机trim一个芯片,trim一次的费用平均要多少啊,需要一毛钱吗?谢谢!

网友:
这个主要和测试时间有关吧,看你烧一次要多久了。一秒钟差不多一毛

楼主:
如果是先在测试厂里把所有芯片都测一遍,然后把每个芯片的数据都记录下来,确定中心频率后,把±5%范围以外的那些芯片拿到laser机上去trim , 这样trim的时候就不用测了,只需要trim一部分的芯片,trim的只是最小宽度的0.6um metal 3 ,  这样可行吗?
还是一点要一边测,一边trim?

网友:
按时间收费

楼主:
我想了解测试和trim的先后次序和方式,怎样才更有效率些,还有trim一个芯片,trim一次0.6um metal 3的平均费用

网友:
我觉得的是先test再trim

网友:
其实烧本身的时间没多少,你不需要把5%之外的测一次然后挑出来重新烧。直接边测边烧,5%内的直接跳过不烧好了。通常有的wafer级测试机台自己就带laser功能。
不知道metal trim和poly trim哪个更省时间。。。。。。。感觉poly容易断一些。metal有可能烧断之后过断时间再连起来。

网友:
楼主准备在哪儿烧?据我所知,国内能烧的就几家。
从他们的价格来看,不会要一毛多。
你首先要确定是离线烧还是在线烧,离线烧的成本可以控制得好一些,但存在二次测试的问题

网友(2010-12-08):
都是牛人 不懂这些

网友(2013-07-05):
回复 网友A:

    可以告诉我国内的laser trim 厂有 哪些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内游那几家呢?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