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微带线的功率容量

楼主(2010-02-24):
请问如何计算微带线、带状线的射频功率容量?

网友:
微带线功率容量与基板的厚度,介电常数,和线宽均有关系。

网友:
微带线的功率容量小于微带形式的基片集成波导(SIW),均是平面传输线形式。

网友:
你可以參考POZAR微波工程.他是根據POYNTING定理來計算微帶功率

网友:
在HFSS软件中,检查没问题,运行时候中途为什么回卡住不动啊?用其他人家做好的例子可以跑的!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拉!

网友(2010-04-01):
刘学观,《微波技术与天线》上有

网友(2017-07-22):
参考介质击穿场强加热效应

网友:
Rogess网站上有一个计算小软件,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