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是否支持条件编译

楼主(2010-02-24):
在Verilog里面有`ifdefine之类的条件编译语句,请问在VHDL里面有条件编译语句么?

网友:
据我所知,不支持

楼主:
我也上网查了,好像就是不支持。看来还是学verilog好啊,方便多了。

网友(2011-04-26):
可以变相实现:
g_block1: IF condition_true GENERATE
       (concurrent assignment...)
END GENERATE g_block;
但是缺点之一是不能使用ELSE语句,如果要实现相似的功能,据我所知要再写一遍相反的逻辑:
g_block2: IF ( NOT condition_true) GENERATE
       (concurrent assignment...)
END GENERATE g_block;

与verilog条件编译区别是,verilog的‘ifdef是预编译机制,可用来决定哪些语句进入编译和不进入编译。
而VHDL的generate是讲所有语句都编译好,在elaboration阶段来决定用或者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