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pipeline ADC的功能性描述

楼主(2010-02-24):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用如何用verilog语言实现pipeline ADC的功能性描述,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simulink或matlab script也可以的

楼主:
不好意思 没有说清楚  是verilog hdl

楼主:
ADC 本身是模拟的 想用verilog hdl 实现功能性描述  可以跟其他的数字模块放在一起验证

网友:
是整體ADC或是各個block的behavioral model?
此外,spectre config view可以混合模擬

楼主:
是adc整体的behavior model. 想把adc的behavior model 放到digital里面一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