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问题,cannot access analog values

楼主(2010-02-24):
一个数模混合电路,模拟块使用原理图做的,数字模块使用verilog写的。在HED的AMS中设置好了,run 之后,出现simvision窗口,再run的时候,就在console里面报如下错误:
run
ncsim: *E,RNUNES: End of simulation callbacks already executed, cannot continue.
ncsim> ncsim: *W,ALGFIN: Cannot access analog values since the analog solver has terminated.
ncsim: *W,ALGFIN: Cannot access analog values since the analog solver has terminated.

然后我找到ncsim.log,在里面发现如下错误:
Warning from UltraSim.
    WARNING (USIM-52): Analog simulation has not yet started. Access value
        after start of simulation (run -sync).
run
Fatal error found by UltraSim in `zhangdi+i2c_verilog+schematic+0x10000002',
        during circuit read-in.
    FATAL (SFE-82):
        "/home/richard/cadence/zhangdi/i2c_verilog/schematic/verilog.vams" 55:
        `b11': An instance of `mp', port name `S' not found.
    FATAL (SFE-82):
        "/home/richard/cadence/zhangdi/i2c_verilog/schematic/verilog.vams" 55:
        `b11': An instance of `mp', port name `D' not found.
        。。。。
用的是csmc05工艺,调用了st02里面的mn和mp,到底是什么错误阿?

ps:我用verilog代码,但是还有一个testbench代码,不知道在AMS中如何用testbench.v来仿真呢?用nclaunch是可以的,但是nclaunch又不能做数模混仿。

楼主:
已解决。
解决办法:在CDF中修改cell文件,在simulator information中将ams 和ultrasim的信息加入进去。有些比较搓一点的foundry在提供的时候没有加ams的仿真参数。我就是这种情况。

具体如何加信息,可以参考cadence自带的CDF

网友(2011-02-26):
请加我QQ:113927672,cadence软件碰到的问题可以交流下

网友(2012-06-05):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能具体说一下如何加CDF属性吗?
我也在仿真AMS这里出现同样问题,但是我没有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在CIW窗口中,tools-CDF-edit,选择你要修改的模型,找到其中的spectre,看看,然后到ams和ultrasim中修改成类似的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验了很多次,还是不行,特别是电容模型,只好用analogLib中的电容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模型好像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不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现在我又遇到一个问题,在仿真S/H电路 时候,报出我的开关管没有正确设置,现在我是用Verilog-A写的一个模型,理想开关,里面设定了一个参数VTH,当开关管的控制电压大于这个VTH时,开关管合拢,否则开关管不通。 在AMS仿真时说这个参数不是  一个合法的参数。
"vth"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switch'. ignord.
请问你有无用到这种用Verilog-A写的开关管模型?可以在AMS中仿真通过吗?

楼主:
这个就没试过了。。。

网友(2013-07-25):
你好 我想问一下 用AMS 可以提高仿真速度吗?我是做ADC仿真。另外 你说 “在simulator information中将ams 和ultrasim的信息加入进去” 还是不会= =~请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明白,错误提示是找不到 源端和漏端。按你的解决方法就是,提取网表不对,所以要改工艺库模型的仿真参数。

网友(2014-09-18):
回复 网友A:

   库里很多cell都在ultrasim和ams都没有,能不能不要一个个加,能不能想个办法全部都一起加上?请大神指教。。。。。

另外,有的cell所有的simulation information都没有,连spectre的都没,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