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CD TV 电视如何调整各个信源通道的亮度近量接近

楼主(2010-02-24):
新年好!各位与电视有关的同行,在此交流一下心得体会:

LCD TV 电视如何调整各个信源通道的亮度近量接近,

现在普遍存在:TV 比YPBPR ,AV 等通道要暗的问题。

谈谈您是如何解决或改善的,谢谢!

网友:
一般寄存器都可以分通道设置,根据具体的测试图调整就可以使各通道尽量接近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