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ding style 是什么

楼主(2010-02-25):
是不是代码怎么样综合成电路的文档阿

网友:
编码风格,类似于你做事的风格,比如代码对齐,空多少格之类的

楼主:
那想要知道代码具体综合成怎么样的电路,该看什么的

网友:
是主管给工程师规定的编程守则,规定哪些模式可以用,哪些不能用,....以减少错误.

网友:
代码风格,更多的是指实现的电路风格。比如代码是否造成资源浪费等
需要注意写verilog其实是在搭电路,而不是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