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中信号多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在VHDL语言中进程之间通过SIGNAL传递信息,但是SIGNAL不能在多个地方被赋值,这个问题大家是怎样解决的呢?比如我要在两个进程中改变信号A的值,应该怎样实现?
小弟刚学VHDL,望高人指点!

网友:
“我要在两个进程中改变信号A的值”
这个是不允许的,只能在一个process中改变A信号的值,建议从verilog开始吧
VHDL还是有点繁琐

网友:
在两个process中产生两个信号,然后用一个选择器到你指定的信号A上。

网友:
楼上正解,加中间信号,最后在一个进程中通过选择器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择器的选择信号是不是也只能在一个进程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