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嵌入式设计最重要的是什么

楼主(2010-02-25):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

网友:
软硬通吃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还是行业背景比较重要,没有专业重点的嵌入式技术只是面上的

网友:
一般做嵌入式系统的公司都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吧!或是工控,或是多媒体应用,医疗等行业背景一般比较清晰吧!

网友:
对于个人来说,如何加强各方面的修养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