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GDS数据从Astro导入Calibre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在Astro中有一个调用的存储体IP及数字设计部分,但当将Astro中生成的GDs文件导入到calibre中时发现其中的IP部分版图并没有显示出来。希望哪位大哥能给予解答。

网友:
CALIBRE不是做验证用的么,怎么导入GDS啊,小弟学疏才浅,没看明白。。。。。

网友:
reference library 没有。

楼主:
呵呵,问题是描述的不清楚。小弟新手!我是用Astro做的布局布线,想用calibre做DRC和LVS。所以把GDS数据从Astro导进Virtuoso(并在其中创建了一个LIB绑定了工艺文件)进而欲再利用calibre做DRC和LVS。但当用Virtuoso打开版图时发现存储器(IP)部分的版图没能显示出来。小弟想问问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
那就像傻3楼说的那样,reference library 没有或者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仁兄不吝赐教。

网友:
是参考库不全的问题吧?

网友:
Can you give us how you solved

楼主:
找到一个工艺厂商提供的Lef文件,将其导入所建的库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感謝!
感謝!
感謝!
個人用心求進步.
國家能力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