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virtuoso 和ade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我们是通过vnc连到服务器,后端工具都放在服务器上。连到服务器后,启动virtuoso的电路图编辑窗口,完成电路图编辑后,点击“check and save”,这时,vnc断开,用vnc重新连到服务器后,里面的终端窗口都不见了。

后来我重新检查了原理图,发现原理图有一个错误,将其改正,再点击“check and save”,没有出现上述问题。但是,编辑原理图难免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让virtuoso只报出原理图的问题,而vnc不断开呢?

完成了原理图之后,使用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对其仿真,点击 Outputs->To Be Plotted->Select On Schematic,然后在原理图上选中要观察的点,也出现了上述问题:vnc断开,用vnc重新连到服务器后,里面的终端窗口都不见了。

敬请赐教,多谢各位了^_^

网友:
是不是VNC版本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didn't meet this problem, vnc is ok for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