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工艺词汇

楼主(2010-02-25):
在华虹.13工艺文件中tap这个词是什么含义?
diff.dg used for N+Active in Pwell or P+Active in Nwell and tap.dg used for N+Active in Nwell or P+Active in  Pwell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类似contact,tap给阱一个电位

网友:
楼上瞎说,华虹。13的tap不是那个意思。

楼主:
谢谢 那请问是什么含义?不太明白

网友:
鄙视小螳螂!我咋瞎说了?

网友:
有高手知道?

网友:
给well提供电位,防止latch up

网友:
tap和diffusion最后做mask时是一层,只是为了好分辨而已,物理作用是和p implan/n implant形成ptap/ntap,作为PMOS/NMOS的 B端

网友(2010-06-06):
就把它认为是contact 点,需要接相应的点位就行了。

网友:
一般就是衬底接触和井接触,防止latchup

网友(2011-04-24):
应该是有源区吧。

网友:
tap是连接金属和N+注入和P+注入的层,避免产生肖特基二极管,也可以减少latch_up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