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安装在centos系统上运行提示错误

楼主(2010-02-25):
请问大家 我的机器比较新, 不能用 redhat linux 4. 需要centos 5.4这样的版本才能安装, 但是calibre 安装在这个系统上运行提示错误. 该如何处理啊, 有大虾知道吗.

网友:
把错误贴上来才知道啊

网友(2010-05-19):
我也遇到问题,配置是Centos54+Calibre2009;
DRC和LVS没问题;
在PEX的时候,报
ERROR: Unable to open pdb: "svdb/xxxx.pdb" 以为是大小写问题,但解决了也没用。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网友吗?

网友:
你的機器有多新??基本上Core i7 + Intel Chip set 機器,裝Centos 4.8都沒有任何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裝在Centos 5.4???

网友(2010-07-08):
我的系统是RHEL 5,和cadence ic 610,想装一个Calibre,但我是初学者,不知道应该装哪个版本的calibre!
cadence ic 610的数据是OA格式, cadence5.14的数据库是cdb格式,哪个版本的calibre才能支持OA格式的数据库呢?
我是初学者,望各位eetop的大牛们不吝赐教!!

网友(2013-08-26):
回复 网友A:

   模式可以不用考虑,calibre对各种格式的胃口都不错,完全能消化.可以看一下lvs时,的layout input 时的选项:GDS,oasis,lefdef,milikway,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