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我在用IAR5.20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下在进行单步调试的时候,
当执行到判断或循环语句的时候不能继续执行,这是怎么回事,比如
下面的情况:
     1. if(i<10){
             }
        2. for(i=0;i<10;i++){
             }
        3. switch(i){
            case0:    ....... break;
            case1:   ....... break;
            ............
             default:   break;
             }
         为什么条件为真的时候不能进入{}执行里面的函数体,按F11只是在原地执行,可是从汇编窗口发却是调入另一个地址执行了,这是怎么回事?
      当我给中间加一个断点时,用F5就能进入{}执行。
      顺便说一下我采用的是flash在线调试,driver RDI ;
      希望大家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前两个,实际上一个for的初值、判断、累加对应了好几条汇编代码,调试的时候光标当然停留在这一个C语句上(停在源代码处),如果用汇编就会发现在走了;
第三种情况,应该是能进去的,除非被编译器给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