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inger和mulitiplier的异同?

楼主(2010-02-25):
请教finger和mulitiplier的异同?

在仿真的时候有finger和mulitiplier的区别,而且仿真的结果不一样,请问这两个在版图上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仿真结果会不同呢?

网友A:
finger就是做成叉指形状的单个晶体管 , mulitiplier是多个并列的晶体管

w=10u  l=1u  finger=10 等价于 w=10u   l=1u

w=10u  l=1u        m=10 等价于 w=100u  l=1u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仿真结果不一样的原因是,考虑了poly到有源区边缘距离的效应。
一般来说,MOS管的电流与poly到有源区边缘的距离有关:距离越大,nmos的电流越小,pmos的电流越大。
而该距离大到一定程度时,电流基本恒定。因此我们画版图的时候加dummy的一个原因,就是把该距离加大到不影响电流。
对于多个finger,有可能poly到有源区的距离已经足够大;而对于多个multiplier,仿真model只是计算了单个mos管poly到有源区的距离。因此仿真结果不一样

网友:
不明白这段话:

——————————————————————————————————
仿真结果不一样的原因是,考虑了poly到有源区边缘距离的效应。
一般来说,MOS管的电流与poly到有源区边缘的距离有关:距离越大,nmos的电流越小,pmos的电流越大。
而该距离大到一定程度时,电流基本恒定。因此我们画版图的时候加dummy的一个原因,就是把该距离加大到不影响电流。
对于多个finger,有可能poly到有源区的距离已经足够大;而对于多个multiplier,仿真model只是计算了单个mos管poly到有源区的距离。因此仿真结果不一样

网友:
对于
————————————————————————————
w=10u  l=1u  finger=10 等价于 w=10u   l=1u
————————————————————————————
每个finger的宽度实际为1u,right?

网友:
不明白这段话:

——————————————————————————————————
仿真结果不一样的原因是,考虑了poly到有源区边缘距离的效应。
一般来说,MOS管的电流与poly到有源区边缘的距离有关:距 ...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解!
有人叫LOD effect,出现在使用STI步骤地工艺中,比如0.18um以下。
但是有的foundry的model中没有包括。

网友:
finger就是做成叉指形状的单个晶体管 , mulitiplier是多个并列的晶体管

w=10u  l=1u  finger=10 等价于 w=10u   l=1u

w=10u  l=1u        m=10 等价于 w=100u  l=1u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应该两者都是w=100u  l=1u。我认为前仿真电路结果差别不大,后仿真应该是有差别的!

finger是做成叉指形状的单个晶体管数 , mulitiplier是多个并列的晶体管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富人的是正确的,你应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考虑lod效应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0-07-16):
多是STI的影响,在65nm以下可能非常严重,看看SA/SB的值就看出差异了

网友:
必须要考虑lod效应,在0.13工艺中都很明显了

网友D:
那如果考虑了lod效应后,是应该用m好还是nf好呢?

网友:
lod效应啊
很明显,就尺寸来讲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Right. It's proximity effect.

网友(2010-08-23):
上面为多指

网友:
下面为多m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Fingers shares source / drains  , multipliers doesn't ..

网友A:
你说的不对,应该两者都是w=100u  l=1u。我认为前仿真电路结果差别不大,后仿真应该是有差别的!

finger是做成叉指形状的单个晶体管数 , mulitiplier是多个并列的晶体管数。
引用 网友C:

支持  你说的才是正确的

网友:
实际操作一下就知道谁的正确了!这个办法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赞成!

网友(2011-04-02):
LVS验证的时候如何避免多个晶体管呢?

网友(2019-09-29):
finger的定义是啥

网友:
如果一个INV的PMOS的长度为40um,怎么能让他等比例缩小,增加个数,是用finger
还是m的数量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A:
finger就是做成叉指形状的单个晶体管 , mulitiplier是多个并列的晶体管

w=10u  l=1u  finger=10 等价于 w= ...

谢谢谢谢!

网友(2021-08-06):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考虑了lod效应后,是应该用m好还是nf好呢?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