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向数据如何从FPGA中透传?

楼主(2010-02-25):
有CPU的数据线与地址线及控制线等,其中数据线为双向信号,想从一FPGA中透传一下,即输入,走一圈再输出,请问怎么办?
不是简单的assign DATA_OUT = DATA_IN;
这只解决单向问题。

网友:
那不简单么。对于双向信号肯定有指示方向的信号。
module temp(inout_1,inout_2,dir);
inout inout_1;
inout inout_2;
input dir;
wire mid;
assign mid=dir? inout_1:1'bz;
wire mid_2;
assign mid_2=dir? 1'bz:inout_2;
assign inout_1=mid_2;
assign inout_2=mid;

endmodule

网友:
这里用到了IOB中的置高阻的功能,建议楼主看一下FPGA的器件资料。

网友:
具体程序就不写了。方法就是:通过读写信号把双向口分成输入和输出两个口,分别操作。

楼主:
嗯,谢谢LS几位,开始有点对控制端口或为有数据,或为高阻的控制式有点拿不定,想通了,二者可以用同一个控制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