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实际项目,请高手提供方案

楼主(2010-02-25):
最近接了个项目,提炼要求如下:输入是一路模拟量,输出是4路数字信号(即高低电平);通过RS232与电脑通信,在电脑上输入4个控制电压,分别控制4路输出信号,输出要跟据输入 与 从电脑上输入的电压值进行比较,然后高或者低。
由于没接过单片机的项目,所以没什么思路,请大家指教,出出方案。在此提前感谢了!

网友:
一路模拟信号用AD采集,一般单片机都带这个功能;
四个GPIO也是单片机必备的,输出可以用继电器或者光耦;
RS232也是一般单片机必备的,
单片机里面做一个循环,循环采样输入电压;RS232用中断方式接收,自己做个小的通信协议,可以把电脑上设置过来的数据存在EEPROM之类的东西里面;采样电压与四个参数分别比较,然后控制GPIO的高低输出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不用存在E2PROM中,直接赋值RAM变量即可比较

楼主:
多谢两位!不过如果能在具体点就好了,我的单片机基础很差,几年不用了。现在基本等于零。再次感谢二位!

网友:
Init(基本单片机要求、4个参数等)

While (1) (主程序,死锁循环)
{
SetADC(模拟量);
采集(analog);
if (analog>Para1) {out1=1;} else {out1=0;}
if (analog>Para2) {out2=1;} else {out2=0;}
if (analog>Para3) {out3=1;} else {out3=0;}
if (analog>Para4) {out4=1;} else {out4=0;}
delay(sometime);
}

interrupt
{
Para1=Urt1; ..... Para4=Urt4;
}

具体怎么写就看你的数据定义怎样了,还需要一个上位机来发送数据。
网上找找串口通信

楼主:
多谢!非常感谢。

网友:
继电器什么的驱动还要考虑一下驱动能力,如果驱动能力一般,还是需要三极管之类提升能力

网友:
你做的是在哪方面用的?首先确定用途然后规划具体方案。

网友:
ATMEL单片机学习网 www.mcuarm.com致力于各种开发板、仿真器、编程器、教学实验仪,IC样品等设计与销售,为个人的学习、高等院校的教学、国家科研单位以及企业的研发提供嵌入式开发工具,同时我们也承接各种单片机,ARM开发项目。凭着多年的专业开发和运作造就了一支技术精湛、富于创新、充满激情的优秀研发团队。特别是在单片机,ARM应用开发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ATMEL单片机学习网 www.mcuarm.com旗下商城努力为大家提供实惠好用的开发板,避免技术研发的重复性投入和低效率开发,带你迅速进入嵌入式开发的顶级前沿;旗下网站MCUARM论坛为广大电子工程师提供一个自由、开放、专业的技术交流平台。
买开发板就上ATMEL单片机学习网!力求打造出更完美的产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联系方式:
www.mcuarm.com
电话:86-755-8300 5378
传真:86-755-8369 0820
E-mail:sjw0315@hotmail.com
QQ:625461847

网友:
楼主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在电脑上输入4个控制电压”,电脑能直接输入电压吗?

网友(2010-12-01):
同问,“在电脑上输入4个控制电压”,电脑能直接输入电压吗?

网友:
要先根据方案确定单片机选型,再根据具体单片机型号规划具体方案.再具体的东西楼主还是要自己研究下才行

网友:
基于CPLDFPGA 的数字通信系统建模与设计

网友(2014-10-24):
找个多通道DSP或者单片机,里面有例程序,移植过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