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什么单片机上手较快?什么软件可以将单片机和外围电路一起仿真?

楼主(2010-02-25):
现在什么单片机编程较为简单?上手比较快?还有用什么软件可以将单片机和外围电路一起仿真?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上都支持在线烧录,所以编程都很简单;
上手快的话,如果有点软件基础,就用C,PIC和51都上手快;很多问题编译器解决了;
协同仿真的好像没听说过,因为单片机仿真一般都可以;但外围电路的话,就要用Spice;一般都是直接烧录了进行调试;除非太没底了,那就先用Spice局部仿一下吧!

网友:
想学得快的话,学51核的嘛,仿真调试,现在很多都可以的,比如说MSP430就可以

网友:
mps430还是稍显复杂点,而且开发工具不易获得。大部分的单片机入门难度其实相差不多,但最好能够方便获得开发工具的

网友:
51单片机上手较快,可以用C语言编程,用proteus仿真

网友:
Proteus7.6也支持430,不过型号只有f2x和c1x

网友:
AVR入门也挺容易的。有一本叫《深入浅出AVR》的书很不错,适合入门。
   一开始可以买个开发板玩玩嘛。Proteus据说可以仿真外部电路的。昨天下载了,还没来得及玩。
   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10-05-30):
RS232C接脚与对连线

网友(2010-10-22):
开始先上51,就是c语言写点基本的东西上手很快的

网友:
现在51开发版又不贵,买个就好了!还有例程,上手容易!

网友:
呵呵, 单片机不复杂,51是个最基本的,一般一个星期就学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