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救】pwm IC设计中,Cadence中怎样用HSPICED仿真外围的变压器?

楼主(2010-02-25):
【紧急求救】pwm IC设计中,Cadence中怎样用HSPICED仿真外围的变压器?
电源管理反激式结构大量存在 怎么跑呢?

网友:
在Spectra中可以用磁芯和线圈的形式来跑变压器,但不知道Hspice是否支持这种模型了

网友:
自己建立一个模型就行了,只要不考虑磁芯各种因素,还是不难的。根据变压器的基本原理,可以参考
Switch-Mode Power Supplies Spice Simulations and Practical Designs  这本书,论坛好像可以下到

网友:
我是用xtfm和ind并联 等效 不考虑漏磁

网友(2010-06-11):
"我是用xtfm和ind并联 等效 不考虑漏磁" 其实再串一个ind就可以模拟漏感了。仿真的漏感可以根据实际测量而定。

网友:
请问多个winding通过一个磁芯耦合怎么仿真呢? 比如h-bridge

网友(2012-03-03):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虾,次级多抽头的那种反激变压器怎么仿真啊?用spectre,非常感谢!!

网友(2014-04-23):
变压器输出电压无谐振怎么弄啊?

网友(2014-06-20):
spice模型中有变压器的模型,自己定参数

网友(2017-03-05):
try to use verilog-a for the transformer behavior

网友B:
網路上搜尋一下應該會有很多可以用的model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搜尋一下應該會有很多可以用的model

额,网络上怎么搜不到了,大神能否提供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