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中电阻的设计

楼主(2010-02-26):
小弟在电路中要用到一个电阻,该电阻要通过较大的电流,大约5mA,并且希望该电阻的阻值与寄生电容要小,电阻大约100欧姆,那么对这个电阻的W有什么要求,是否有电流密度的限制?

网友:
小弟在电路中要用到一个电阻,该电阻要通过较大的电流,大约5mA,并且希望该电阻的阻值与寄生电容要小,电阻大约100欧姆,那么对这个电阻的W有什么要求,是否有电流密度的限制?
引用 网友A:

电阻没有电流密度的限制,但是连接电阻的金属和contact有电流密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