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DO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0-02-26):
在前仿时,LDO输出电压变化很小,而在后仿时LDO输出电压变化有点偏大,如图所示要是把图中橙色线断开,变化就很小 ,想请教下是不是这个模块哪里有问题?图中黄色线是AVDD,红色线是VDD,白色线接GND

网友:
最好到模拟板块里面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