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 II 的逻辑为什么不对

楼主(2010-02-26):
本人用万用表测量MAX II CPLD输出逻辑,设置输出逻辑为高电平,可用万用表测量只有0.252V,仔细检查和一直修改QUARTUS II设置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逻辑是否加载进去了,比如说点灯有没有亮之类的
其次,确认一下管脚位置没有错误,
再:确认一下外围有没有拉低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