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怎么仿真网表?

楼主(2010-02-26):
好像spectre本来就是把电路转成网标再仿真的吧?我现在想仿hspice网表该怎么用啊?

楼主:
自己顶起来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的问题是用spectre 仿真spice 网表吧。
如果是,有几种办法。
(1) 写ocean脚本,直接在命令行下run。 关于ocean, 可以参考cadence ocean方面的资料。
(2) 如果以前用cadence ADE仿真过电路(任何一个电路都行),比如,OPAMP, 那么,在你如下目录下面:
~/yourhome/simulation/OPAMP/spectre/schematic/netlist/
yourhome是你的用户目录。
找到一个input.scs的文件,用vi修改,去掉input.scs 文件中OPAMP的网表,include 你的spice网表, 修改分析类型,如AC/DC/TRAN等。然后保存。
最后,在此目录下,用命令run,命令如下:
spectre input.scs

网友:
调用spice引擎?

网友:
对于电路网表描述。由于测试中spectre仿真不支持include调用。为保证网表层次关系及可阅读性修改性。将调用网表编辑为modellib形式进行调用。通过将网表文件第一行增加“simulator lang=spectre insensitive=yes”,改造为spectre库文件格式。对于顶层网表文件,还要注释掉其中的include语句。
  改造好spectre网表,仍需要Testbench网表文件“netlist”,以及ocean仿真文件。在testbench网表文件中,删除核心电路具体实现的subckt()模块。这部分网表由对版图提取网表调用实现。调用时须特别注意描述语句单元与调用语句单元的端口对应,通常需要进行手动修改。通过将ocean文件库文件描述中加入准备好的改造完成的字网表文件完成调用。
  如果联testbench都是spectre网表文件就更加简单,直接在ocean文件中加入下列语句即可。
modelFile(
        list("/diskarray/home/xxx/models/xx.lib.scs", cornerVar)   //原有
        list("/diskarray/home/ XXX.netlist",  “”)
        list("/diskarray/home/ XXX1.netlist",  “”)
        )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od luck。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2011-01-24):
回复 网友A:

    4楼说得对,在终端进入到存放input.scs的文件夹后,运行 spectre input.scs    即可
的确仿真成功了,
但是却看不到任何输出结果,怎么办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wavescan 查看raw文件。 同问,是否有方法导入网表,在ADE环境下,窗口界面仿真?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先

网友(2011-07-08):
如果网表中要调用多个重复单元怎么办?重复单元它们的晶体管编号是相同的,难道需要全部展开,再依次修改晶体管编号?请教!!!!!!!!!!

网友(2011-08-20):
不懂,占座先!

网友(2012-07-21):
直接在ADE里选HspiceD仿真器,用HSPICE 模型库仿HSPICEM网表不可以吗?

网友:
感谢大家的讨论,学到很多!!

网友(2012-11-02):
同样的问题呀,mdl、lib文件怎么添加进去,搞不懂

网友(2016-01-14):
直接在ADE里选

网友(2017-06-14):
我想怎么将后仿网表导入ADE里进行corner仿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果要看电流信号怎么办呢?raw文件打开后,瞬态波形只有电压信号的波形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spectre sim.sh 以后怎么看结果呢? wavescan看raw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