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Candence如何画PCB板边金属屏蔽边

楼主(2010-02-26):
请高手帮助:
           用Candence软件在建立电路板时如何建立金属屏蔽边??急用!!!小弟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
你是说铺铜操作吧
Shape/Rectangular,或Polygon,或Circular,执行后,进入铺铜状态

网友:
楼主要是还不知道,可参考下面的连接,自己学一下,在第55讲,总之,Cadence还是比较复杂的,但只要知道了从那个菜单进去,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所有软件都一样
倾情奉献:Cadence SPB 15.7 快速入门视频教程的SPB 16.2版本
http://www.eetop.cn/bbs/thread-223117-1-8.html

楼主:
哦  谢谢了。我知道该怎么弄了。先对整个板子铺铜,然后再把板子中间不需要的铺铜的地方去除掉,这样就好了。注意的是要铺四层,分别为:TOP, BOTTOM ,SOLDERMASK_TOP,SOLDERMASK_BOTTOM.

网友(2010-04-03):
铜皮、打孔接地,阻焊开窗

网友:
阻焊開窗,給做PCB的公司大聲招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