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RF ADE仿真状态保存

楼主(2010-02-26):
不能保存ADE的仿真状态,每次都得重新输入变量和仿真方法,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设置,望达人指教~~

网友:
软件版本?是偶尔不能保存,还是软件装上就没成功过?看起来像是使用的问题

网友:
问问题应该具体一些,哪怕上个图,也好有人回答你。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我用的5141就没问题

网友(2010-05-03):
我也想知道

网友:
session->save state->保存到cellview或directory均可。

网友(2011-04-19):
我的也保存不了

网友(2012-09-29):
终于找到问题了。
是ic5141版本的问题,我用  icfb -V   查看一下软件版本,05年发行的版本不能保存,07年发行的版本正常使用,建议打上软件补丁试试看。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A:

    有补丁吗?

网友(2016-04-08):
可以保存的,我开始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后来我发现,你只要choose目录时一定要注意,你度着选取上一个目录和下一个目录再试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个state1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