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频率计的设计(verilog)

楼主(2010-02-26):
该频率计有三个输入信号fre_in,clk_50k,rstn
其中clk_50k脚输入标准的50KHz方波信号,作为参考时钟
fre_in为信号输入端,被测信号频率从这里送入
rstn为系统复位端,上电时该引脚需要保持一端时间低电平

该系统输出脚为,a,b,c,d,e,f,g,    unit,     led_sel
a,b,c,d,e,f,g为数码管译码输出
unit表示当前显示数值的单位,可为Hz,10Hz,100Hz,1kHz,10kHz.
led_sel为数码管位选信号。

该频率计测量范围为1Hz~99.99MHz,   可根据输入信号频率自动调整显示数值的单位为合适的数值,并通过unit端口告知用户读数的单位。

附件为modelsim工程,包含各个模块源文件和测试文件。

网友:
学习了,想问一下:count.v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在count.v中有15行到35行没看明白。
reg[3:0] count;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a reset
    begin
      count<=4'b0000;
    end
  else if(ena)//one mux
    begin
      if(count==4'b1001) count<=4'b0000;//second mux
      else                count<=count+4'b0001;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
    end
end
//
assign qout=count;
assign full=(count==4'b1001);
endmodule
这段代码是什么作用?请不吝赐教?谢谢楼主!

楼主:
你好,谢谢你和我交流。这个模块是一个十进制计数器,计数范围为0~9,reg[3:0] count对输入的clk进行加法计数,当计数到9及4'b1001时,下一个clk脉冲来时count值归零。把4个这样的模块级连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范围更大的计数器:0000~9999

网友:
不好意思,上次我看代码的时候看错了

网友:
我其实想问的是:clk_gen模块中的div_10,这个信号的产生的那段代码。
reg[2:0] count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count1<=3'd0;
  else if(count1==3'd4) count1<=3'd0;
  else             count1<=count1+3'd1;
end

reg  d1;
always@(posedge count1[2]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d1<=1'd0;
  else d1<=~d1;
end
assign div_10=d1;

这里的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count1<=3'd0;
  else if(count1==3'd4) count1<=3'd0;
  else             count1<=count1+3'd1;
end
我没看懂的是为什么要判断count1==3‘d4?谢谢!

楼主:
是这样的,div_10是把输入的clk10分频,
为了得到占空比50%的方波,我先把它5分频,再2分频。
count1==3'd4,是因为count1有0 1 2 3 4 这5个状态,
d1用于2分频。

count2和d2按照同样的方法把div_10分频,得到div_100为原输入clk信号的100分频
以此类推得出div_1000, div_10000, div_100000

若输入的clk信号为50k,  则div_100000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为1S,用这个作为计数器的gate信号,计数器在1S内对fre_in脚信号的脉冲进行计数,所以输出的值单位为Hz.

div_10000信号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为0.1S,用这个用为计数器的gate信号,计数器在0.1S对fre_in脚信号计数,所以输出的值单位为10Hz.

……以此类推。

通过检测计数器有无溢出,来控制选择不同的div_?信号,
例如若当前是用div_100000信号(高电平1S),检测到计数器溢出,说明输入频率大于9999Hz,显示的数据并不准确,于是选择div_10000(高电平0.1S),显示计数单位为10Hz, 若仍然检测到溢出,就选择div_1000(高电平0.01S)  以此类推……

若现在gate信号为div_10,则显示读数的单位为10kHz,若检测到4位十进制计数器的千,百,十位均为0,则说明档位设得过高,这样也是测不准的,于是降低一档,选择div_100,以此类推……

网友:
学习了,想问一下:count.v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在count.v中有15行到35行没看明白。
reg[3:0] count;
always@(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a reset
    begin
      count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简单的计数器嘛!!

网友(2010-04-20):
看了,只能说你是初学者.如果你想在这一业深入发展,做好前5年不赚钱的准备,因为我比你学的好多了,我都不赚钱.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你的频率计是用信号发生器作输入吗?那怎么在Input中无定义?

网友:
受益匪浅,谢楼主

网友:
正在弄这个,谢LZ

网友:
1# huige2601 非常感谢

网友(2010-05-22):
有点深哦

网友:
谢谢啦,呵呵,正需要

网友:
挺好的  去年我也做了个 频率计, 我找找  改天了也给传上来  不过我的这个是VHDL版的

网友:
没洗过。。。。锅炉

网友:
哈哈 这个东西我也做过,看看

网友:
想看看你的程序 谢谢

网友:
这几天都在为这个频率计烦!!终于有救了

网友:
我也来看看,想做个。

网友(2010-06-21):
先看懂再说

网友:
如果能用数码管显示就好了

网友(2010-08-09):
回复 楼主:
很有用

网友:
下来看看  顶上去先

网友:
THanks for the sharing!

网友:
要好好学学的,谢谢

网友:
谢谢啊,太好了啊,顶啊!

网友(2010-09-26):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哈,找了好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日后来看,没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不错!

网友(2011-01-09):
最近正好用,谢谢

网友(2011-04-08):
学习了,非常感谢,顶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挺好的东西 大家都在帮忙啊

网友:
楼主很热心,支持啊

网友:
不知道这是不是等精度测频呢?

网友(2011-05-24):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频率计和等精度测频原理上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也想像你一样写点东西啊

网友:
要从管脚测100M的信号,  综合考虑一下应该是比较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分享!但我觉得在程序中你对CLK的分频会产生较大的延时,并不符合FPGA设计的同步要求!只是个人看法!

网友:
这个是用8个数码管显示1-100M 的频率,输入频率是100M。实际效果很好。一下是TOP层文件。

module frenquenze_display_top (
input clk ,
input rst ,
output  [7:0] seg7_sel,
output  [7:0] seg7_data ,
input fin,
output reg fout,
input [7:0] sw
);
wire sys_clk;

pll25_100 pll25_100 (
        .inclk0(clk),
        .c0(sys_clk) // outpis 100Mhz
        );

reg [7:0] swr;
reg [7:0] swrr;

always @ (posedge sys_clk)swr<=sw;
always @ (posedge sys_clk)swrr<=swr;

reg [7:0] div_cntr;

always @ (posedge sys_clk)if (div_cntr==swrr)div_cntr<=0;else div_cntr<=div_cntr+1;
always @ (posedge sys_clk)if  (div_cntr==0)fout<=~fout;

reg [31:0] cntr ;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if (cntr == (100000000-1))
cntr <= 0;
else cntr <=cntr+1;

wire load = cntr==0 ;
wire clear = cntr==2 ;

reg [25:0] dis_cntr;
reg [25:0] dis_save;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if (load) dis_save<=dis_cntr ;

always @ (posedge fin or posedge clear)
if (clear) dis_cntr <= 0;else dis_cntr<=dis_cntr+1;

dec_display i_dec_display (
.clk(clk),
.value(dis_save) ,
.seg7_sel(seg7_sel),
.seg7_data(seg7_data)
);

endmodule

网友(2011-10-23):
做课程设计正好要用,多谢LZ

网友(2015-11-09):
版主,你这压缩后都乱了 ,  注释都把程序注释掉了

网友(2016-04-13):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6-06-29):
回复 网友E:

    不会吧!5年都没钱赚,去那些公司工资不是挺高的吗?有上万吗?

网友(2016-09-21):
不错啊,可以好好学习下!

网友(2017-05-02):
楼主没有像keil一样的那种工程文件一键打开所有都关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