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2009安装后不能用 无法解决 拜托

楼主(2010-02-27):
爬过了许多文章还是无法使用状况是这样的

我安装完hspice之后 发现我有

点waveview提示waveview/spiceExplorer file doesn't exist的问题

找过许多文章之后 我去更改系统变数

variable name: SNPSLMD_LICENSE_FILE
Variable value: C:\flexlm\license.dat

并设定
configuration >>versions的waveview路径

waveview提示waveview/spiceExplorer file doesn't exist得问题不见了

但是按waveview之后却只是闪一下程式却打不开

一定要到开始那边案才会有反应

这是为什么???我应该如何做~

求救~我试了好久了!!

我的作业程式 window 7 旗舰版

求救于各位高手 先进了

楼主:
為何點waveview只有閃一下而已???

网友(2011-01-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11-16):
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spiceExplorer属性设置成WinXp兼容运行模式试试看

网友:
我的是出现license.dat error,这个怎么解决啊? ?

网友(2012-05-31):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哎!

网友:
哎,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直接用cosmosplot吧

网友:
建立名为LM_LICENSE_FILE的环境变量,变量值设置为license.dat的路径,如C:\synopsys\Hspice_C-2009.03\license.dat

网友(2012-11-04):
也是同样的问题,求救啊``~~~

网友(2013-06-17):
我的显示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server network addresses)

网友(2014-04-10):
请问这个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目前我遇到相同问题 求答案

网友(2014-06-26):
回复 网友A:

    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14-10-17):
应该是修改安装目录下的hspice.ini文件,我已经忘了怎么修改的了。

网友(2016-01-11):
请问这全问题解决了没有,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08-23):
waveviw /spice Explorer file doesn't exist,这个报错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