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V突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2-27):
KV突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是测什么的啊,能具体点么

网友:
把你的图的测试背景说的更明白一点嘛

网友:
it's a vco!
of course, u can only use pt4~pt6 (3~5V) region

u can test this item more times...

if still look like this......

ya, only 3V~5V

网友:
会不会你的VCO在调谐电压2.5V左右有停振的现象?

网友:
外接测试点和 internal tune point 之间有其他电路吗 (T-gate 之类的)? internal tune point 和 PLL LP 输出在测试KV的时候是断开的吗?

网友:
kv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