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5141 analog artist 中 "load state option"问题

楼主(2010-02-28):
我见过两种情况,一种有这个选项,可以选择cellview格式,一种没有选项,请高手解答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明明都是5141)区别参 见附图

网友:
操作系统是什么系统?看是否与操作系统相关

网友:
应该是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linux系统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这样,我想知道第一种情况(有Cellview)是哪个版本,哪里可以下到。

网友:
第一种情况是给Base打了Usr以后会出现的,但从什么版本的Usr有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