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M 的DC DC buck 需要另外设计补偿电路吗?

楼主(2010-02-28):
我在做一个DCDC buck, 双模工作,PWM/PFM, 电压控制
PWM时用了typeIII补偿
PFM时需要怎么补偿呢?
我看小信号是单极点系统,也没有右半平面零点
因此我猜不需要补偿了,我看paper也没提到这东东,
或者说为PWM设计的TypeIII补偿网络已经足够了
大虾说对吗?想确认一下

网友:
我在做一个DCDC buck, 双模工作,PWM/PFM, 电压控制
PWM时用了typeIII补偿
PFM时需要怎么补偿呢?
我看小信号是单极点系统,也没有右半平面零点
因此我猜不需要补偿了,我看paper也没提到这东东,
或者说为PWM设 ...
引用 楼主:

只用考虑PWM的补偿就行了, PFM模式不用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一下

网友(2010-11-05):
PFM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
PFM环路都是数字电路,不存在稳定性问题,不需要补偿。非线性系统

网友(2012-03-02):
回复 楼主:

    纠正个问题,由PWM工作转换到PFM工作是因为重载变轻载,电感电流由连续导通变为非连续导通(电流有一段时间为零),这这时电感与电容不再互传能量(或说电感不再起作用,认为短路),此时功率级只有一个极点(与电容有关),功率级相移不超过90度。而之前你用type 3 补偿是因为功率级相移超过100度,type3可以提供足够高的相位提升,在90度得小相移下仍然能使环路稳定。

网友(2015-05-02):
回复 楼主:

网友:
不需要,  首先PFM不可能進入CCM, 所以就不需要補償了